我的飞行中队。

楼主(2003-03-23):
刚拿到了辗转买回的数码相机,好好给大家show一下。
我精心打造的ECO 8
碳纤加铝制机架,升级倾斜盘,120度ccpm,主轴单项轴承...

楼主:

铝制舵机支架。

楼主:

需要解释一下,这架eco是我选择自己认为理想的零件组合出来的,并不是我加工的这些零件。
主轴前边的铝制框架是为了做剧烈的3D动作增加机架的刚度而加的。

楼主:

ECO 8 与 PICCOLO的对比图, 这个是CP版本的PICCOLO。
还有CP 部分的特写,希望国内厂商能够不断地推出类似的升级件。

楼主:

从大到小依次为ECO 8, corona, CP piccolo, FP piccolo。

楼主:

呵呵,大家别以为我的飞行水平会很高。和斑竹比我可是差远了,看到尾巴带夹板的得丑家伙了吧。我才开始用它练悬停呢。eco就算是我走进的一个误区,不断的升级,到最后发现它已经能干所有其它直升机能干的事情了,而我却根本摔不起它,只能放在架子上看着了。
相比之下corona虽然难看些就结实的多了,已经被我狠狠落地了不下10回,还是那么"亭亭玉立"。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corona的尺寸,piccolo也不打算飞了。 等搞定了corona我的下一个目标是eolo...

网友:

这么多机机,真让我这穷鬼做梦!

网友:

看来你是专玩电动的了,呵呵,我是玩油动的!

网友:

你的ECO8这等全副武装,真的很不错!应该花了不少银子吧。据说国内有商家将引起这款机型,不过配件方面可能是个问题。你们当地的配件似乎很好买到,这已算是很幸福的事了,不要放着,这么好的机器应该拿出来飞才对。
另外,corona真的很耐摔吗?是设计上比较有优势吗?
以及piccolo的旋翼头也是升过级的吗?原配是否就是这样的?飞达的斜盘内盘上有两个球头没有使用,应该是留着未来升级之用。不知道我的猜测是否正确。

楼主:

大家都是穷人(小财神除外),我也是在这些机机之间徘徊了很久才决定开始摔corona的。
光eco的那些升级件价格加起来在300欧左右,所以我说摔不起,虽然据说这样的结构很结实。但尾管和木质大桨都是消耗品,随便来一下就是击败rmb了。
我刚开始在网上看到corona就因为它丑,根本就没仔细看。后来看了些bbs和网上的小录像,发现在美国它绝对是首选的入门机。首先它的机架是高亚航空层板(我数了一下3MM的板子就有5层)拼接的,其实就是廉价的碳纤板了:),旋翼头的设计在有强烈碰撞时主翼片可以向上翘,主桨材料很特殊既有刚度也有韧度。因为是FP结构,旋翼的零件都比较粗壮。尾部是轴传动的,我得到的实惠是在尾管断裂了后,加些"材料"上去,只要不影响轴的传动和尾部传递扭力的刚度就行了。尺寸比ECO小但重量几乎一样。我用的是8节1700安时电池组,无刷电机,爬升力量十足,唯一的一次没有摔机的纪录是8分钟左右。我认为它的设计完全是为新手考虑的,尤其是我这样有摔机恐惧症的人。对VIDCT你来说可能它还是初级了些,等我把ECO和PICCOLO出手了,搞架EOLO好好看看,到时候再告诉你是否是个好的选择。我考虑EOLO的一个愿意也是它和CORONA的重量,尺寸相近,动力系统可以共享。
另外PICCOLO的cp结构是属于升级件,主旋翼支架是不同的,价格需要100欧!!象抢钱一样。我那个是二手的,价格还能接受,但是CP的PICCOLO对新手来说很难控制。飞达的旋翼头我没有实物,从图上看应该是结合了PICCOLO和HORNET的设计,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PICCOLO的盗版呢,看来国内厂家还是费了心思去设计的。 不过要把飞达改成CP的,主翼支架是个关键,需要换成可变桨距的。

楼主:

忘了补充几句,CORONA不需要很高级的设备4通道的就能胜任,电机选用普通600的规格就行。希望国内有人能够加油做出这样让大家都能飞得起的坦克机,改进设计,到时候返销国外。让鬼子们看看中国人不只是做衣服和鞋子的!!

网友:

对了,CORONA是否有油动机的版本?因为我曾在其网站见过有用微型发动机驱动的,号称世界最小油动直升机。那时我还需要有电动的,但以为是玩家自己改装的。如果真有两种版本,那我还得更新一下大脑资料。:)

楼主:

没错油动的叫 LMH 110, 电动的叫 LMH 120 CORONA。设计一样,电动是在油动基础上推出的。

网友: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