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 12V电池烧电调吗?

楼主(2004-01-09):
今天从飞扬拿到刚刚到货的AKE12V锂电,晚上飞了大约十分钟,好像电调烧掉了,不加电机的时候绿灯亮,但是当加上电机的时候灯就不亮了(两个灯都不量),从舵机情况看,接收机没有问题,用电池直接驱动电机,电机也没有问题。什么原因,各位有烧电调的情况发生吗?

网友:

目前为止没有遇到被烧过,电调也不发烫的啊!
这个锂电是JST插头的,会不会是你接反了烧电调?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1/08 10:04pm 发表的内容:
目前为止没有遇到被烧过,电调也不发烫的啊!
这个锂电是JST插头的,会不会是你接反了烧电调?
应该不是接反吧,他说已飞了10分钟阿!

网友:

奇怪了。。。。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你的是什么飞机啊?

楼主:

确实没有反,不想保护,我飞的时候没有问题呀

网友:

接触良好不?主要是接收机和电调、陀螺仪的线。

楼主:

我飞的是飞达,我在没有充电的时候飞了大约十分钟,等充满电后又飞了大约十分钟就完蛋了。
现在的问题是不接主电机舵机是正常的,而加上主电机后红灯绿灯都不量,控制也没有反应。

楼主:

接触良好。

楼主:

又发现新问题,不接主电机的时候,舵机正常,但是动方向舵尾翼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