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升级12V(3Cell) Li-Poly

楼主(2004-01-09):
我的飞达是用 Piccoboard 混控板的, 不支持12V电压输入; 不能升级用AKE 12V(3Cell)及AKE Li12L 马达;
我要升级! 我想买5iMX 的飞达混控器, 可用吗?
在5iMX 裹我找不到有
陀螺仪
, 去那裹买好呢?
我还是想知; 升级12V 真的比原本的7.2-8.4 V 好吗?

网友A:
升级12V电机是有必要的,举个例子:
原配马达是给8.4V电池用的,我们假设直升机产生升力所需要的功率是37W,那么工作电流为4.5A.
现在我们采用12V供电,直升机产生升力所需功率仍额定为37W,那么工作电流将降为3A。
因此,采用大电压供电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以上状况是在马达未变动的情况下测试出的。换句话讲,当马达不变时,最高电压由8.4V上降到12V,马达的输出功率将达到54W.既马达将超出额定功率,造成电流增大、马达寿命缩断。而12V马达是专为12V电源优化的,即使是在12V下,也只能输出额定功率,马达发热量大在降低、耗电量也大大降低,飞行时间就更长,使用寿命也更长。
以上就是我的理解,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网友B:
马达的工作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相同的负载电压高的话,电流就会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