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尾桨复活术

楼主(2004-01-09):
前几天不小心把雷鸟的尾桨撞断了。

没有备用的,好像商城最近又刚好缺货,怎么办?动手修!
第一步:
先用502胶水将断裂处粘和定位。

几分钟以后,胶干了。

用手掰掰,好像还挺结实。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就这样拿去装机试飞!!!因为这样的胶粘强度是远远不够的,小心断桨飞出伤人啊!
第二步:
用订书钉做一些“小订书钉”见下图。

再将其横跨在断缝两侧,用电烙铁热压进塑料桨叶中。注意要将其基本压平!

这一步稍微需要一定的技术,如果没有把握,可以先找些塑料板练练,很快就能熟练。

全部热压完后,用刻刀及锉刀修整一下。

第三步:
用涂改笔遮遮羞吧!

好啦!可以装机了!

总结:
修复后的尾桨装机试飞,一切正常,性能完好如初。
另:
此法可以修补几乎所有的塑料零件,只要零件不缺。因此摔机后千万要记得把所有东西都拣回来,说不定你就可以作一些破镜重圆的好事呢!
最后祝愿:所有的破镜都能重圆!

网友:

我有个建议:在装钉子的时候最好两边装一样数量的,位置最好也一样,这样可以使两边一样重

网友:

好方法!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1/09 08:47am 发表的内容:
我有个建议:在装钉子的时候最好两边装一样数量的,位置最好也一样,这样可以使两边一样重
有道理!

网友:

你真厉害,这样也给你修好了,佩服!!!

网友(2004-06-22):

想高手们学习!

网友:

其实用好一点的502粘上就够了,因为以后还会摔坏的。
为了下次摔机还是只摔坏这个位置,不需要固定得这么牢靠。

网友:

对呀,我也只是用502粘上就使用了,只要不摔是不会断的。修的再好,也抗不住摔呀。
我最后一次粘的桨已经有快两个月没有断了。^_^

网友(2004-09-22):

好办法

网友:
嘿嘿,根瓷碗一个道理

网友(2004-12-10):
很好,可惜我的桨掉了一块找不到了,拿塑料瓶粘回去了

网友:
一个字啊~~~~~~~~~强~~~~~~~~~~~~~~~佩服ING~~~~~~~~~~~~~~~

网友:
厉害
和我一样的穷人啊
吼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