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变距小电直(之十三)---安装舵机、动力电机---快完成啦!

楼主(2004-01-09):
发烧制作全金属可变距小电直又有了一点进展,制作了舵机安装架,装上舵机,并将动力电机、传动齿轮等装好了......
贴几张图片供大家欣赏......
1、

2、

3、

4、

5、为这架小电直准备的飞高接收机、PG-03陀螺仪和我自制的电调

6、

7、

8、

9、

10、

11、变距尾桨机构

12、

13、

14、通上外接电源,试转一下看看,一切正常!

15、

16、尾桨的运转也很正常哦!

接下来要制作舵机连杆,固定接收机、电调、陀螺仪,再就是调整大桨桨距和尾浆桨距......
如果有时间,再为这架小电直弄个外壳......哈哈,全部制作快要完成啦!试飞后我再贴图上来!

lxd1954

网友:

太漂亮啦!看得我眼花缭乱,佩服!佩服!这手艺可以说是“巧夺天工”啦,望早日完工。

楼主:

还要为电池做个固定架,准备用AKE锂电飞。
lxd1954

网友:

为什么装4个舵机呢?两个控制倾斜盘,1个尾浆矩,第4个是干什么用的?
我认为改成ccpm的比较好,结果简单,重量会健全一些,这么小的飞机,用那么多传动杆有些多余。
不过还是非常羡慕前辈有这样自娱自乐的条件:)

网友:

我还是喜欢看安装过程^_^

网友:

第四个是推尾桨距的

楼主:

"为什么装4个舵机呢?两个控制倾斜盘,1个尾浆矩,第4个是干什么用的?"
vidct 版主说得对, 第4个舵机---主轴和动力电机之间的那个舵机,是主桨距舵机。
ccpm方式肯定要好,它由3个舵机(120度排列)共同操控斜盘,反应迅速,每个舵机的受力仅为1/3。是当前的流行方式,只是要求发射机要够档次......
我做的这架小电直对斜盘的操控,属传统方式,由于我在制作之初手里还没有够档级的发射机,所以才使用了传统方式。现在有了9X和3810,但我又懒得改,至少还要重新做个120度的斜盘,以后有时间再考虑改成ccpm的......
这架小电直的个头和飞达、雷鸟等差不多大,用一个舵机专门推桨距,应该没问题......

lxd1954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indheli在 2004/01/09 09:14am 编辑]

哦 脑子有些晕了,忘了您这架机器是可变主桨距的了:)
不过3个舵机控制倾斜盘,90度的ccpm也是没问题的。3个舵机,一个控制俯仰,两个控制副翼,这样能够保证3点准确的控制主桨距。 倾斜盘就不用做新的了,只是把舵机挪个位置。虽然没有120度平均分配力量的优点,但还是减少了结构重量。

网友: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用一个舵机辅助控制主桨距。这张图是picco pro的旋翼头

网友:

刘老师有没有试过那种电池的容量是多少?

网友:

好漂亮!!佩服刘老师!!

楼主:

------"这架发烧电直成本得有多少?"------
to  dnegel2003:
不算电子设备,整机大约用了20个微型轴承,在广州解放路买的,平均2元/个,买了一包Φ4mm的滚珠(退火后制作球头),20根自行车辐条(只用了几根),价钱记不清了,偷着拿了LP的几根铝合金毛衣针,做起落架,买了两个380电机,邮购的散热片,再就是准备点内六角螺丝(M2、M2.5、M3以及内六角顶丝),一对平衡翼是邮购雷鸟的,大齿轮是飞达的,也是邮购的,35元/个, 其它各种齿轮是平时收藏的(例如尾桨传动的盆齿是玩具汽车上的),那些铝合金棒料、板材、铜棒等都是平时收集的,其实都是些料头,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就去找那些开车床的哥们要点边角料头,基本没花多少钱,所以成本也就没法算啦......其实这种玩法玩的就是手艺,在动手制作中获得乐趣,要是花钱多了,意义就变了,不过这种玩法的最大缺点就是费功夫!有些关键的地方,做起来还是挺要劲的,刺激很大哦!
lxd1954

网友:

精品中的精品!加油!刘老师!

网友:

lxd1954 您好!很久没有上网了,但一直是十分关注您的飞机,春节能试飞吗?有机会再去拜访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