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翼的调整问题

楼主(2004-01-09):
请教各位,如何将平衡翼调整为0度?
我尝试过多次,发现一个问题:
面向机头时,翼面是平的,但从机身左侧看时,却变成负攻角的了。
请问应该以哪个方位为标准,才是水平翼为0度?

网友A:
让电直高速转动,从侧面看稳定翼转成的圆盘不分层即为精确的0度,拆下大桨可更容易调整

网友B:
与斜盘内盘的平面水平就是标准0度。

楼主:
但是,与斜盘内盘的平面水平岂不是负攻角的了,因为斜盘是前倾的。负攻角产生的力量是与主升力相反方向的,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