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小电直旋翼出现“剪刀角”怎么校正?

楼主(2003-03-23):
通常是校正旋翼的角度,
可是旋转头会引起这种现象吗?
还有其他什么办法校正???

网友A:
旋转头较旋翼更粗壮,不易引起这个问题。调旋翼就OK了。那个旋翼的材质也比较奇怪,一般定型后还是不容易复原的,所以调好一次后应该可以管比较长的时间,除非中途又有较严重的摔机。其实我想说的是,调整飞达的双桨情况是很简单的日常例行工作,因为很简单的,所以不要把它看得是很大的问题。这种塑料材质的固定桨距旋翼天生就会有这些问题,自然是不及变桨距的机构精准啦。

楼主:
谢谢!
我的两个旋翼都断过,都用胶布粘的,这会引起问题吗?

网友A:
一般来讲有可能会,还是换新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