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广州的兄弟:尾电机碳刷在一德路玩具城那个地方买?

楼主(2004-01-11):
请问广州的兄弟:尾电机碳刷在一德路玩具城那个地方买?是哪个玩具城?哪个当口?先谢了!

网友:

我那天在一德路转了半天,除了找到三家卖先豪整机的店外,其他任何也没有发现,至于卖配件的目前我只知道东风西的华讯模型店有,不过听说很贵。

楼主:

就是阿,以前好像有位兄弟发贴说一德路有得买小电机的尾盖还是碳刷,今天去找,找不到。我也去过华讯,是很贵。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ger-gz2004/01/10 11:04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阿,以前好像有位兄弟发贴说一德路有得买小电机的尾盖还是碳刷,今天去找,找不到。我也去过华讯,是很贵。
上次好像看见国际玩具城侧面的有一家专卖批发四驱车的有卖

楼主:

好的,谢谢,明天再去看看。尾电机都烧坏了,没得飞,手痒痒的。银刷的电机飞三四块锂电就报销,真是贵啊。

网友:

在一德得路新港玩具城三楼,找不到可以比电话我,33330684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ger-gz2004/01/10 11:11pm 发表的内容:
好的,谢谢,明天再去看看。尾电机都烧坏了,没得飞,手痒痒的。银刷的电机飞三四块锂电就报销,真是贵啊。
你的尾巴可能没装好,我也是13的那种印刷,已经飞了7次了,感觉还可以,今天上午在雨种飞了一下,好象有点不行了,但是还是可以修正的

网友:

在一德路国际玩具城二楼C2035-2036有雷鸟配件卖,价钱和商城差不多,但没有碳刷的尾电机。
banana1072 :那里有碳刷的尾电机吗?还是四驱车的碳刷?
这里有没有有人试过成功将四驱车碳刷装到尾电机里?

楼主:

已经买到碳刷了,要稍微改装一下,明天才有空搞。今天在国际玩具城买了一个雷鸟的尾电机,比以前买的尺寸要大一些,换成碳刷应该爽一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