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电直的最佳补品----PE主旋翼和AKE12V锂电

楼主(2004-01-12):
一连烧掉两个混控后,昨日重新到飞扬换了飞达的混控(感谢飞扬杨老板免费更换),同时换了主马达,重新把锂电充满测试,看是否能烧掉,测试结果连续飞行18分钟,鸡鸡异常稳定,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没有碰到任何东西,不论是悬停还是小航线都很稳,最重要的是可控性非常强.
从以上的测试结论中得到,用PE桨和AKE锂电,飞达飞行20分钟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我在调整双桨的时候起落几次),是飞电直的最好补品.
同时也说明前两次烧混控是因为我的电机损坏的原因.但是由此感到如果电机损坏就烧混控这个问题是现在存在的最大的问题,终归混控比马达要贵很多,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还是心有余悸.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网友:

以前用的什么电机呢?如果是碳刷电机应该不会出问题,不可能是短路吧?
我正在飞木桨,也在试PE桨,但我感到还是木桨更好,PE桨太软了,而且惯量较小,不是特别稳。

楼主:

我没有木浆,只能用PE了,哈哈
我原来用的马达就是飞扬买的飞达上的电机.

网友:

那新换的电机和以前的电机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没有区别,握不知道飞达原装的马达是不是碳刷?

网友:

原配也应该是碳刷的,这就比较奇怪了。。。。
不过最好不要用原配370马达,用12V发热量太大。

网友:

我使用AKE12V电机、PE桨、12VAKE电池和12T齿轮,觉得动力不足,飞行几分钟后油门推到最大机机只在离地一二十公分高飞行。PE桨攻角处于最大。

网友:

请问各位大哥,你们怎样给小齿扩孔的?小弟我只有三个小齿,已经扩坏两个了!各位大哥有何高招请明示小弟,小弟在这先拜了!

网友:

要慢慢加工,小钻头或螺丝刀或细圆锉刀.

楼主(2004-02-20):

请教Vidct,你的飞达的木浆从那里卖的?

网友:

在5iMX买的

楼主:

To Vidct:
从5imx上买的木浆在飞达上安装方便吗?用不用改动?

网友:

宽的不用改,窄的要装到旋转头上面,桨根较厚。
安装还是挺方便的,另外,这些桨包括泡沫桨配的垫片角度我感到还是比较小,可以自己再塞一个有名片那厚的纸片效果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