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风性和思考

楼主(2004-01-13):
伸手接住微风中悬停的电直不收油门,阵风一至,一股动摇的力量清晰从大桨传来,有若给了中小舵量,都带着不可抗拒的劲道。据此我认为,小电直怕风来自于风对大桨桨叶的直接吹动。在桨叶长度方向,改变了桨叶的水平角度,风力加上升力指向变化让电直偏航;在桨叶宽度方向,对抗了稳定翼的平衡作用,迫使桨叶攻角改变,干扰了周期控制,致使航向不定。因此,相对于机身重或稳定翼稳定能力减少桨叶面积,都可以增加电直的自身稳定性,反过来增加稳定翼稳定能力亦可。前者意味着增加转速,后者意味着使用更重的稳定翼片。当然,提高电直的反应速度也可从控制能力方面对抗干扰,增加抗风性能。但两者的本质有所不同。

网友:

小飞机都怕风,这很正常

网友:

下面引用由zcyjq2004/01/12 10:58pm 发表的内容:
伸手接住微风中悬停的电直不收油门,阵风一至,一股动摇的力量清晰从大桨传来,有若给了中小舵量,都带着不可抗拒的劲道。据此我认为,小电直怕风来自于风对大桨桨叶的直接吹动。在桨叶长度方向,改变了桨叶的水 ...
    你說的対 但是小草在風中 很難不動 就算改裝也是怕風

网友:

没错,老V以前也说过,提高转速可以很好的提高稳定性,不过现在的小电直在一般的小风还是可以飞的,就是不太稳定而已。不过很连技术的,挺好玩的。冬天外边飞,还可以给机机降温,呵呵呵呵

网友:

呵呵,只是我这里的冬天和夏天没多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