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电直尾电机的转速问题

楼主(2004-01-13):
我的电直怎么将左操控杆向右打时会出现尾电机转速变慢?杆推尽时更会令电机停转。反之则会加快电机的转速,放在地面上会令到电直围圈团团转,说明书上说:左操控杆往右推机头会左转,反之则向右转,怎么转速相差那么远?请大家帮帮忙,告诉我原因,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招潮蟹在 2004/01/13 11:13pm 编辑]

   將發射机正反向開關切換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招潮蟹2004/01/13 05:31pm 发表的内容:
將發射机正反向開關切換一下
请问是哪一个开关?是不是微调开关?谢谢

网友:

第4通道的反向开关,如果是FF6以上的就在菜单里调。

网友:

不是微调,是在遥控器的下方,4个开关按钮。

楼主:

怎样调?拔出来互相调换吗?用不用把遥控器拆开?请指点,谢谢

楼主:

AIL,ELE,THR.RLD 是哪一个要切换?请问

楼主:

AIL,ELE,THR.RLD开关, 是哪一个要切换?还是全部调换?请问。lgs1302209922@21cn.com

网友:

下面引用由lgs20042004/01/13 09:34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电直怎么将左操控杆向右打时会出现尾电机转速变慢?杆推尽时更会令电机停转。反之则会加快电机的转速,放在地面上会令到电直围圈团团转,说明书上说:左操控杆往右推机头会左转,反之则向右转,怎么转速相差 ...
这是正确的,当你将左操控杆向右打时尾电机转速变慢,机头在旋翼的反作用力作用下就会左转。你应该要向上推右操控杆,使旋翼动作才能看到机头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