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再断尾管和起落架也不繁拉,哈哈哈!!!

楼主(2004-01-14):
今天在风筝市场买的五元六米,细的起落架,粗的尾管和原配的一样都是碳钎的。

网友:

不错啊~

网友:

那里买的

楼主:

南京明故宫风筝市场,一买就六米,四五元,刚刚试过了,粗细一样,尾管同样的长度,比原配的重一克,比原配的好,有韧性,原配的有点脆。

楼主:

这么多能用到明年拉

网友:

拣到宝了!!!!

网友:

好小子,把我的独门秘笈也卖了:)
你的价钱比我的低了一倍哦!

网友:

竟然有这么便宜,某些机机的平衡杆可是15大元哟,真是相差太悬殊了。没办法啊就因它叫模型备件。

网友: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4/01/13 07:41pm 发表的内容:
南京明故宫风筝市场,一买就六米,四五元,刚刚试过了,粗细一样,尾管同样的长度,比原配的重一克,比原配的好,有韧性,原配的有点脆。
哈哈!你也是南京的啊!谢谢你帮了我的大忙,我做的KT板身3D机正愁买不到机翼和机身的加强杆,这下好了!我明天就去买!感谢提供信息!

网友:

气死了,气死了,现在才看到!

楼主:

那里有个种尺寸,各种材料,鱼杆的,碳铅的,玻璃钢的,都有全是六米一买,越粗越贵。
不过也就几元的差别

网友:

哇靠,眼馋.鱼店我找了大半个北京了,没有一样粗的。

楼主:

到做风筝的地方找

网友:

如果把航模看成无线遥控风筝,那么采购的这条路子算走对了。

网友:

鱼兄,你的电机收到了,但是现在没法飞,能够帮我买点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4/01/15 00:22am 发表的内容:
鱼兄,你的电机收到了,但是现在没法飞,能够帮我买点吗?
你要买什么?

网友:

我今天去明故宫狂买了一批,但等径的杆或管都是玻纤而不是碳纤的,重量比碳纤重钢性差多了,但价格便宜,也还是很不错的。
有一种老板号称碳纤的鱼杆,长约920mm,细端Φ3,粗端Φ7,1.5元一根,重量很轻,可能是碳纤管,但因为外面有漆,不好量电阻(我可是带着万用表去的)。用来作板身机的加强杆是再合适不过了。明天还是把漆锉掉,看看到底是不是碳纤的,总觉得太便宜了。

楼主:

是碳纤的,里面有碳纤维丝,可能不是全碳纤的,钢性不好但韧性很好,我把他挽成90度也没坏,飞电直够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上的鱼2004/01/15 01:22am 发表的内容:
我今天去明故宫狂买了一批,但等径的杆或管都是玻纤而不是碳纤的,重量比碳纤重钢性差多了,但价格便宜,也还是很不错的。
有一种老板号称碳纤的鱼杆,长约920mm,细端Φ3,粗端Φ7,1.5元一根,重量很轻,可能 ...
买碳纤杆哦,你们那里真幸福,撒都有,我这里连个电机也买不到,等下发个邮件具体说哈

网友:

今天在路上终于见到卖鱼竿的店了,下午我也去问问去。
用单车轮钢丝做的学飞架不行,一飞起来就发抖,比没有还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