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电调DIY升级!

楼主(2003-03-24):
在原来的功率器件上并联多两个元件,使到由原来的15A通过电流上升到30A,这样可以更剩电

网友A:
焊接点能否来个特写

网友A:
改装后能使飞行时间延长多久?

楼主:
大歌,我才开始青蛙跳啦!!

网友A:
另一面是怎么焊的?
呵呵,继续努力,我们的目标是要把飞达的耗电量降到最低,把飞行时间延到最长!

网友B:
功率件易买吗?

网友B:
你的东西怎么是0元

网友C:
这个混控版带欠压保护吗,可靠性如何,能否给出它的端口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