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子飞时油门底一点就下降推一点点就爬升,忽高忽低,不好控制住悬停高度

楼主(2004-01-14):
你们的油们也是这样吗?

网友:

以前出现过,后来把油门总成那个一个弹簧片拆掉了,油门就平滑了~~
其实就是将固定翼的油门方式改成了直机的。

网友:

我的也会啊! 那个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是不是油门太紧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遥控器品质问题,品牌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油门太紧怎样搞松点

网友:

弹簧搞掉,在旋转的地方加一点硅脂,以增强手感

楼主:

油门没弹簧只有弹簧片

网友:

我用的f遥控也有这个问题,怎么半?

网友:

我觉得这小电直的缺点所在
F遥控有油门曲线可设吧,试一试

楼主:

我试了调油门曲线好象有用好多了

网友:

t4vf怎么调曲线呢?

楼主:

调不了

网友:

输老,有没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