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衡杆在高速下出现了两桨,要怎么调呢?

楼主(2004-01-15):
转速不高时一点事都没有,但转速一高就两桨了,要怎么调呢?

网友A:
我的雷鸟也是,估计主要是平衡杆太长,刚性不够造成的。我在平衡杆上加配重,情况有改善,但无法彻底消除。但我原来用自行车辐条时则非常好,一点颤动都没有。你也可以换辐条试试,不但不颤,而且非常稳定,好控制。

网友B:
辐条就是重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