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为塑料齿轮扩孔??大都来给点意见

楼主(2004-01-15):
我就找到这么一个齿轮,不想一下就坏了,希望大家谈谈自己的经验

网友:

去卖铣床配件的地方买括孔钻头来钻

网友:

拿合适尺寸的小螺丝刀慢慢扩

网友:

我用这样的方法,
用一个钳子夹住小齿,要加紧了,平放在地上,一定要平放,另一个人用手Q钻,拿稳对准,一下搞定,不要怕,对准了就快下手,呵呵,刺激

网友:

钻头要磨成负刀刃的!不然塑料齿轮会往上跑的!

楼主:

我就是怕一下阔歪了,明天还是去找个螺丝刀慢慢扩
不知道360马达用几齿的齿轮最好呢?我用的12v里电

网友:

最好是用12齿或13齿的,我用的是13齿的,效果不是一般的好,而且马达温度很度,长时间飞行,手放在上面都可以不离开。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1/16 08:27am 发表的内容:
最好是用12齿或13齿的,我用的是13齿的,效果不是一般的好,而且马达温度很度,长时间飞行,手放在上面都可以不离开。
用10t的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现在手上只有这个,在连续飞5分钟以后,电机外壳有点温度,但是手能挨,主轴温度也比较底。大概在油门12格的时候机器能够起飞(离地一点点,我的是t4vf),这样的算正常吗?

网友:

减速比会大一些,听老V得没错用12或13齿的最好,爬升力很强。不过这种小齿轮比较难找,商城里买的我觉得有点贵。

楼主:

下面引用由gaonel2004/01/17 09:17am 发表的内容:
减速比会大一些,听老V得没错用12或13齿的最好,爬升力很强。不过这种小齿轮比较难找,商城里买的我觉得有点贵。
兄弟在那找的?我手上都有4个10t的了

网友:

关键就是苦于没有啊,我拆了我同事家小孩儿的好几个玩具了,没找到一个。全是10齿的。郁闷

网友:

终于发现“难友”了。
有时候确个小东西就让人为难好久。毕竟设计是基于一定的材料和配件啊。
北京虹桥市场后的玩具市场里有四驱车配套塑料齿轮,8T和10多T的都有。8T的刚好套在280马达上。

网友:

哈哈,谢谢SHARK兄提醒,我去看看,有没有12、3齿的。呵呵和

网友:

直接用电机高速转动的轴去套,摩擦生热

楼主:

最好还是用电转哦,我今天连跑了三家卖四取车的,没有合适的,到是有个14齿的,太贵了,没舍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