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干扰问题

楼主(2004-01-16):
我的接收机遇到个问题,就是在飞机大马力飞行的时候会出现很短暂的干扰,使得副翼的舵机会有很短暂的随机的右舵,怎么消除这样的干扰呢?

网友:

加消火花电容,473规格,0.047微法,注意,其中一个电极必须与马达外壳连接,不然效果不佳。

楼主:

哦,难怪,我接了那个电容,但是没有和外壳相接,呵呵,接上试试

楼主:

试验了一下,还是有,动力越大越明显,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或者是舵机的故障问题

网友:

我也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同一规格的马达,有些会产生干扰,而有些又不会,即使不接电容也不会。奇怪!
如果你的电容多,最好是这样接:就是把那条搭铁的电线也换成电容,并在另一电极上也引出一个电容搭在马达外壳上。这样效果会更好!也就是说,一个马达上装三个电容。

网友:

我的飛達也用上三個电容在馬達上!

网友:

我的马达上是3个473,正副几之间接了一个,然后正,副分别又与外客接了一个,没出现干扰

楼主:

我换了三个电容,还是有,而且是就那一个舵机有那一个方向的运动,我开始怀疑是舵机坏了,晚上把另一个和它换一下试试

网友:

473电容换104电容会怎么样?

楼主:

效果是差不多的,只要换小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xuzn在 2004/01/23 05:44pm 编辑]

电机两端间加了一个473电容(原来正负极对机壳各有一104电容)干扰消除了.
谢谢各位啦!

楼主:

不用客气,解决问题就好,呵呵,继续爽飞!

网友:

还是没法飞,发现一个锂电鼓泡.过节后买一个换上才飞得成.

楼主:

下面引用由xuzn2004/01/24 06:17pm 发表的内容:
还是没法飞,发现一个锂电鼓泡.过节后买一个换上才飞得成.
是不是充电电流过大了?锂电是很脆弱的哦!

网友:

可能与曾将该电池用於电流较大的380电机的电滑上有关,当时感觉拉力暴增,回来时就有一个鼓包换下后一直在用.看来即使是锂聚合物电池也要小心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