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木桨飞不起来﹖

楼主(2004-01-16):
(图片)

网友A:
注意检查双桨,要消除。
另外个人觉得照片上的木桨有点宽,这样阻力会比较大。
还有,换木桨后,至少应该用9.6V动力。我始终认为8.4V动力仅仅是满足勉强能飞的状态,要真正感受到好性能,必须用9.6V以上的电压,性能会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B:
你的攻角小了点吧?不是说至少得有6度吗?你做的有几度?

网友A:
看样子攻角确实也有点小,不过电压也很重要,一定要大。

网友C:
前面忘了说一件事情,ikarus木桨是给可变距picco用的。普通不可变距用它必须提高旋翼头转速,也就是vidct说得用比较大的电压;同时自己设置合适的桨距。
这样改装的一个弊端就是遇到碰撞更容易损坏,建议新手不要急于尝试。

楼主:
那应该把桨改成多阔﹖(20mm?) 最好的桨距应是多少? 另外﹐我只是用AKE7.4v﹐那是不是永远也飞不起来﹖

网友C:
升级一块3芯的锂电绝对不是浪费性投资。你这个宽桨应该还是能用的,阻力不会比原装塑料桨大。先试试改桨距,6到10度范围内进行尝试。自己改装就是需要不断尝试,谁都不能保证一次就成功的。希望你尽快看到你的飞行照片:)

网友A:
我觉得锂电7.4V也只相当于8.4V镍氢的勉强性能,因为7.4V本身电压偏低,刚充好的2Cell锂电也有8.4V,但随着放电时间的延长,在整个放电周期中,应该有绝大部分时间是处于7.4V的。因此,此时电压比8.4V更低,性能就不会太好。比较浪费。一般用7.4V飞的,能获得较长飞行时间,是由于锂电池本身比较轻,而且容易比普通镍氢大的因素影响。但试想,如果用3Cell锂电,重量可能比镍氢微重,但电压就高出1/3,在获得大动力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很长的飞行时间。

楼主:
唉﹗我也很想要11.1v, 可是那是4in 1电子板

网友A:
那你试着把攻角加大

网友D:
"唉﹗我也很想要11.1v, 可是那是4in 1电子板"
我也是用 4 合 1 电子板, 2 cell 锂电7.4V, 現正打算改 3 cell 锂电, 再用降压二極二管降到 9.6 V 給我的4in 1电子板, 請間各位有何意見?

网友E:
木桨是这样制作的呢?能够具体的说说吗?

网友C:
其实就是做实心平凸的小机翼,用桐木片做不会很困难。用卡纸做个翼型卡,保证每个位置翼型尽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