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问题

楼主(2004-01-17):
我的飞达斜盘内盘的一个球头断了,是连接V头长拉杆的,现在只有三个拉杆起作用,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一个旋转周期内就只有三个变化量反馈到旋翼头上?还有别的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不会,斜盘反馈是4/2关系,不是4就是2,不会是3。如果断了一根,有可能出双桨。因为V头长拉杆只有一边是连在斜盘上的,受力会不均匀。这种情况我自己也遇到过,基本上不能飞。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确实飞不成,双桨很厉害,有没有什么应急的办法?现在买不到配件呀!

网友A:
把断掉的球头粘上去,那个地方的受力应该不会特别强,但也比较强,粘好应该是可以用的,球头和它的连接不要太紧了,能没有阻力的自由转动最好。

网友B:
建议用手电钻钻一个孔,然后插入一段金属连接后再粘,否则如果飞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摔机是必然的。

网友A:
那个连接极细,要钻的话比较考验技术哦

网友C:
我的也断了一个球头,但我就用“哥俩好”粘了一小段钢丝,现在使用正常。
买了个新的在那备用。
制作时先用细线将钢丝绑在断球头那个位置上,要绑的紧点,然后涂上哥俩好,其实用502也可以的。

网友D:
用大头针使用电烙铁烫压入是否可以?

网友E:
实在忍不住了,我要对V头这一杰出作品的的原理解释提出提出另一种说法。就事论事,希望斑竹不要见怪。
加装V头后倾斜量由两变成四次传到旋翼头上,可能从哲学或别的层次上会说得过去,但从机器技术上如何解释呢?
表面上看,主轴(带着倾斜内盘)转至谋一位置,两根双孔连杆向稳定翼的传递量为0,而此时V头的长连杆正好向旋翼头传递了最大的倾斜量,是加倍了。但要注意到此时的稳定翼杆正处于最大的倾斜状态,也正在向旋翼头传送最大的倾斜量。
装V头后,旋翼头球头技撑在两个浮动的点上,长短两根连杆任意一个不动一个动,旋翼头球头的移动距离只有其一半(摇臂两端等长时),即稳定翼和长连杆的作用均被减至1/2,两个连杆同时动时才正好为1(当然实际上正是如此)。
据此认为,无论在传送时间上或传送量上,V头都是没有起到作用的
以下是我对V头的理解(当然,在实际也很可能是错误的)。
无论V头的长连杆还是稳定翼的双孔位杆,都是而仅是改变大桨的攻角(一增一减),于是存在着改变的大小和改变的快慢问题。装V头后,一打舵我们就可以见到长连杆带着旋翼头同时移动(只要不是刚好在0倾斜量位置),而稳定翼是不会有上下摆动的(在任何位置),更不会带动旋翼头。稳定翼只会改变自己的角度(一增一减,也只要不是刚好在0倾斜量位置),(主轴旋转时)在空气动力(控制力)的作用下克服稳定翼片的惯性离心力(稳定力)发生倾斜,经过一定时间后(带着旋翼头)到达与舵量相应的位置,于是就产生延时。延时的大小由控制力与稳定力的比值决定。
由于V头的活动结构,斜盘的斜量最多在1/4个旋转周期内便完成了对旋翼的控制,彻底摆脱了稳定翼的延时,在反应上就不是用倍数可以来计算的,尽管其量被减小了。
据说有的油机会直接拉动稳定翼杆上下摆动,但毕竟要克服稳定力矩,反应不会比得上V头的,尽管相差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