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废为宝---手工制作对称翼型塑料尾桨

楼主(2004-01-17):
我已将手工制作的塑料尾桨成功用在了CyberCopter电直上,飞行效果很好,感觉比我做的那对木制尾桨要好。
现将制作过程中拍的一些照片贴上来,供大家参考......

1、材料就是电脑机箱的盖板

2、将裁下的塑料板锉平

3、使用样板画出桨叶轮廓线

4、加工成毛坯

5、将两片桨叶毛坯夹在一起加工,修整外形,确保两片桨叶一样

6、桨叶外形修好后,在大约30%翼弦处画条直线,以便在锉修翼型时作参考

7、在侧面也画出中心线

8、现在开始锉修翼型,这一步要有耐心,越到后来,下锉越轻,时刻注意桨叶两面的一致性

9、修的差不多啦

10、这是锉修完成的桨叶,再用粗细不同的砂纸轻轻打磨表面,最后用0号水砂纸抛光

11、制作4个加强片,由于我一时找不到1mm厚的塑料片,所以我用了1mm厚的航空层板

12、将剪下的4个小圆片用2mm螺丝拧紧在一起,在小车床上走一刀,它们就非常圆啦

13、使用502胶粘合加强片

14、这是全部完工的尾桨叶

15、这是我多做的一对桨叶,几天前做好的一对已装在了CyberCopter电直上,现将它们装在我自制的小电直上吧

16、近距离观察,确实很爽啊

lxd1954

网友:

好帖!

网友:

比我做的好多了

网友:

昨天在单位找了一大堆这种面板~~~可以做好多,这下可以放心的摔拉~~~嘿嘿

网友:

是否用废光盘的聚碳酸脂(1.2mm)更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fastarrow2004/01/17 01:08pm 发表的内容:
是否用废光盘的聚碳酸脂(1.2mm)更好?
感觉会比较脆,打击容易碎~~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pinguo在 2004/01/18 11:08am 编辑]

这样的贴不收藏起来,对不起自己。呵呵。。

网友:

1mm厚的塑料片很容易找啊,用过的电话卡、手机卡等都是。

网友:

这是好材料

网友:

那是0.8的,有点太软

网友:

IC电话卡,手机卡是纸做的。我都上过一会当了。兴冲冲地加工两个卡做机架,穿孔后才发现是好多层薄纸上面一薄层塑料。

网友:

lxd1954老师的手艺的确不错,佩服!
期待lxd1954老师的小电直早日能飞起来。

网友:

1954老师,你对CyberCopter电直评价如何.本人拟购该机想多了解些信息.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zn2004/01/29 01:35pm 发表的内容:
1954老师,你对CyberCopter电直评价如何.本人拟购该机想多了解些信息.谢谢!
我也有个问题:CyberCopter和国外电直比并不便宜很多阿,为何要买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