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关于马达的问题.

楼主(2004-01-17):
常听你们说什么310马达,389,410,xxx,xxx,xxx .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谁能说说怎样识别马达的型号,让我也长长知识.

网友A:
380 130 280 370 是表示MOTOR的额定功率380=38W

网友B:
马达的规格不是这样定义的,同一规格的马达因转子绕线和磁钢材料不同,都会有不同的输出功率,不能以输出功率来定马达的规格。
基本上这个数字代表马达的长度,但结合具体产品来讲也不是完全精确的,有一定误差。但基本的原则是,数字越大,马达的体积就越大,输出功率就可做到越大。注意,这里讲的是“做到”,也就是预期的输出功率,并不等于说,540马达的功率一定会比280的大。例如:通过特殊的绕线和安装相应的磁钢,同样可以使540马达输出280马达的功率,但要使280马达输出540马达的极限功率,则是办不到的。

楼主:
谢谢 wdiabc
如果我要选购马达,还有什么其他参数必须知道的?

楼主:
谢谢 vidct
我现在昏了.各位大侠能不能再说得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