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飞达的调试、练习飞行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楼主(2004-01-18):
(无正文)

网友:
我的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1、电池原装的没有9.6V的好飞,而9.6V的又没有12V的好飞,所以更换大电压电池是前提
2、注意舵机的动作:用左右握住飞达尾管,记得抓紧,然后右手推油门,注意观察舵机的动作,如果出现异常(抖舵或者干扰)就需要调整接收机或者电机的消火花处理
3、原来的悬翼头不是太好飞,换成V型改良后的悬翼头就会好很多,飞机也会灵活很多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感觉,欢迎大家补充讨论

楼主:
是有出现抖舵,但不知道任何调整接收机;电机的消火花处理方法是加并电容在电动机上,但不知道加多大才合合适?

网友:
请看这里: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1851&show=25

网友A:
请问财神,小电直的对尾悬停比起油机来会不会困难些?

网友:
在飞机没有进行升级的情况下个人感觉难度偏大,如果更换电池后悬停会比较容易,但是操控的滞后感较大,所以需要升级悬翼头,这样改下来的效果接近油机,但是不能和油机相比,毕竟一个属于专业,一个属于业余的,在控制方式上存在差异,但是专业的大点的电动直升机就例外了,其设计和油机差不多,只是动力部分改为强力电机,对电池的要求较高,这点本栏目斑竹有深刻体会,他以前就是飞的ECO-8

网友A:
错了,我想知道的是 对头 悬停的情况
稳定的机器可以给更多的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