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了一下飞达的飞行电压

楼主(2004-01-18):
悬停微带上升时7。6V
50公分悬停时7。5V
不能离地时7。2V
我的飞达全重277克,370马达,8。4伏氢电
测量在一块电池的飞行后半段、升力放缓时进行,方法是在电直悬停稳定时用手接住,马上将电表笔从后面插入电池插头(我换了380马达用的大插头),即测量的是电池的电压而非马达上的电压。

网友:

你这样测量也不会准确,最好的方法是接两条细线接到表上,随时观测使用中的电压。
观察这个电压有什么用啊?当你的飞机处于不同的状态,大桨不同的功率的时候,放电过程都会不同,这么测试只会有个大概的,而没有精确的测量,起不到比较作用的。

网友:

通过接两根细线直接测量电机两端的电压可能更有意义。

楼主:

当飞不起来时就有参照了

网友:

我用10A的可调稳压电源侧的电流.(拖一根电源线)300克的雷鸟,刚能离地时:
电压8V时电流4A
9v时3.5A
10v时3.2A
11v时3.0A
12v时2.8A
我一开始还以为电流会在5A以上,实际没那么大,难怪说里电能飞20多分钟

网友:

呵呵,我的经验:飞不起来的时候电机转速明显会变慢,而且声音明显会变小,那时候就是你把油门推到顶都不会飞起来,这时候就该——充电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1/17 11:07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我的经验:飞不起来的时候电机转速明显会变慢,而且声音明显会变小,那时候就是你把油门推到顶都不会飞起来,这时候就该——充电了。
你说的是里电吗

网友:

9V X 3.5A = 31.5W
10V X 3.5A = 32.0W
11V X 3.0A = 33.0W
12V X 2.8A = 33.6W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4/01/17 11:09pm 发表的内容:
你说的是里电吗
该方法有普遍意义,还有,普通NI-MH电池在大电流放电后电池会发热,记得先让它凉一凉再冲,而锂电发热相对较小

楼主:

下面引用由6cg2004/01/17 10:30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10A的可调稳压电源侧的电流.(拖一根电源线)300克的雷鸟,刚能离地时:
电压8V时电流4A
9v时3.5A
10v时3.2A
...
你的油门放在什么位置?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我的油门推到一半飞机就离地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zcyjq2004/01/18 10:27am 发表的内容:
你的油门放在什么位置?有很大关系的。
是刚能离地时的数据.也就是升力刚大于300克时.

楼主:

下面引用由6cg2004/01/18 02:25pm 发表的内容:
是刚能离地时的数据.也就是升力刚大于300克时.
不是的,这时有地面效应

网友:

下面引用由zcyjq2004/01/18 03:35pm 发表的内容:
不是的,这时有地面效应
呵呵,不管是什么效应,但这时候确实刚能离地(>300g).
您的意思是如果在空中需要更大的功率才行,不过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