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木桨飞起来!

楼主(2004-01-18):
什么也没改﹐只是换上8.4v便飞起来了﹗那AKE7.4V 为什么会飞不起来﹖只是差1V 了﹖

网友:
7.4V?是两块锂电的吗?电直的原配电池应该就是8.4V的。

网友A:
恭喜恭喜~!

网友B:
你看我的贴子,差0。1V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C: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4/01/18 04:30pm 编辑]
电压很重要,多1V少1V性能都会完全不同的,因为乘上电流,功率的上升和下降就是好多个单位了。

网友D:
可能转速不够。电压高了转速起来了

楼主:
可是﹐胶桨能够以7.4v起飞﹗

网友D:
一定的旋翼攻角在合适的转速下效率才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