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对旋翼头控制的改进

楼主(2004-01-18):
我在电话里听一位模友说的。他本来飞油机,买了雷鸟后觉得很难飞。参考油机的内斜盘上有四根连杆,其中两根可以带动稳定翼杆上下摆动,就取油机的球头连杆,一头穿在稳定翼杆上,另一头套在内斜盘的空闲球头上。改装后的雷鸟好飞很多。我问他这样改舵机会不会限制了稳定翼的运动,又或者稳定翼会不会给舵机带来大的压力,他说不会。

网友:

不是吧,油机的球头连杆很大的,你还不如参考V型悬翼头来修改,我们的都改了的。

网友:

V头已经解决了

楼主:

我也没试过,但如果真的有明显效果,就要比V头简单,而且更加可靠,不用调整
其实要试一下也是非常容易的

网友:

这样直接连好象不行吧?要是这样行,还要V头干啥。

楼主:

不错,实践证明完全可行。
我用钢丝胶管做了两个简易的连杆,一头套在内盘空闲球头上,另一头穿在稳定翼杆上(借胶管定位)。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打舵,稳定翼杆上下摆地动,试转一下,原先调好的稳定翼和大桨都出现了一点双层桨,估计是两条自制连杆长度没有一致造成了,情况不严重,先不管它。打一下舵,反应良好。一试飞,果然反应灵敏!
但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可以尽情发挥。由于心情急切,动作过大,试飞两下即紧急迫降,机机重重落在地上,倾斜外盘竟然裂开掉落地上!但我的这个外盘原先已经有裂痕,是用502粘住的,加上我在内盘上压入了橡胶圈,倾斜阻力较大。于是我还没来得及作仔细体验。

网友:

请问改进后,稳定翼杆仍然与旋转头有连接吗?

网友:

如过有连接应改不行吧??如过没连接......??

楼主:

有的。但我试验过于短暂。可能会有问题没有发现。记得以前发帖说这样不行的。

楼主:

从理上分析也是可行的
初听到这改法时我也觉得可能有相互牵制的情况发生,但在手上试车时并没发生,尽管此时稳定翼一点都不能动了
放且旋转头与稳定翼杆连接打舵时传动良好
原先我用自行车钢丝做的稳定翼杆长达三十几公分稳定性非常高,但过于长了就变得很肉改装后的变化很明显。不知是不是改变要的力太大了,带伤的斜才裂的

网友:

如果是直接连接是不行的,虽然拿上手上试会感到是正确的控制,但是实际飞起来就不一样,这个实验我做过很多次了。有一次想改成无平衡翼的,但是没有成功。不过我看到国外有做成功了的。

楼主:

但我也是实际飞过了的,
在垂直方向(即与主轴平行),新增连杆与稳定翼杆的移动趋势是一至的(所以改装后机器可以正常运转),但移动速度有不同(这是改装能起作用的原因,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
在倾斜开始之时,连杆受斜盘直接带动,移动迅速;翼杆要克服惯性改变旋转面(与主轴)的角度,是一个加速过程,此时速度较慢;于是连杆将舵机的扭力传到翼杆上,加速了翼杆的移动,反应速度就提高了。但很明显,舵机此也受到了反作用力。在倾斜进入稳定后,翼杆可能因翼片状况其本来位移量要大于(或小于)实际位移量,但被连杆的刚性连接(垂直方向上)限制在(或增大到)实际位移量,于是稳定翼的运动受到干扰,产生一些不明朗的影响,舵机也受到周期变化的压力。这些都比不上V头,所以不存在“还要V头干什么的问题”。但经长期试用后若能实效果比较显著,干扰问题不大,舵机能受得住,这也不失为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
将稳定翼改成平衡重锺应该更易,等斜盘修好了我再试试

楼主:

我可能找到斑竹说不行的原因了
先来看一个四边形,它的四边的连接是活动的,如果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那么固定它的一条边,这个四边形是可以自由摆动的,但换成一个梯形就不行了,如果要摆动就得有边要变形。双孔位杆与稳定翼杆及旋翼头就是构成了一 个平行四边形,稳定翼及大桨的摆动很自如。如果改装新加的连杆与主轴不平行就是一个梯形,要控制它的摆动就会出现问题,速度高时可能会更突出。或者是内盘球头臂的弹性变形,或者是斜盘的轴向移位。。。控制可能会变得不稳定。但如果翼杆上加的定位胶管不太紧问题可能会小些。我的内盘定位得比较死,施加变形力的带伤外盘臂很可能因此就成了牺牲品。因此,新加的连杆必须要与主轴平行。
我想问斑竹一下,你说的不行是根本没有增加反应速度还是有增加但控制不行还是其它?

网友:

有反应,而且反应是正确的,但是就是不能上空飞行,会失控,感觉像是过于灵敏。
您写的介绍可以配图吗?

楼主:

我没有nemnem的本事啊

楼主:

过于灵敏。那么我那重达7克多,长度夸张的自行车钢丝稳定翼杆会起了作用吗?原来是极其稳定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1/18 08:53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是直接连接是不行的,虽然拿上手上试会感到是正确的控制,但是实际飞起来就不一样,这个实验我做过很多次了。有一次想改成无平衡翼的,但是没有成功。不过我看到国外有做成功了的。
我没有什么理论,但我很早就实践过,很VDICT的看法非常一样。‘虽然拿上手上试会感到是正确的控制,但是实际飞起来就不一样,这个实验我做过很多次了’

楼主:

莱特兄弟之前非常多人要发明飞机,不少摔死了,但后来飞机上天了。哈哈,说笑的,的别当真。各自有想法,摆出来讨论,或许有收获

网友:

減少舵机的行程 才能好飞 是可行的

网友:

我已经减到最小了,但是还是灵敏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