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解决了,继续讨论锁尾问题

楼主(2004-01-19):
干扰问题解决了,现在
舵机
很稳定了,飞机不会出现随机的失控了,现在要解决的是锁尾问题了,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吧,谈谈自己如何调试的。

网友A:
装春节后出的碳刷版MonsTer尾马达尾舵超级稳定,不需要锁尾陀螺仪。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xuzn在 2004/01/23 12:54pm 编辑]
干扰问题怎样介决的?很想知道.最近我的飞达只要高度超过0.5米就会抖舵不知何故?在下请教各位了!

网友B:
锁尾问题我感到比较麻烦,最早用普通尾马达能锁住但寿命太短我坏了近十个,后来改用碳尾马达寿命到是长了可力量不足遥控器微调经常调到头都锁不住,有时还是好的不得不换掉.最近用加长银刷尾马达寿命与碳尾马达差不多锁头也不错但价格不菲.因此一直期待着市场能有一种反应速度快寿命较长而价格又不太贵的尾马达的出现.不知玩飞达的是否都有此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