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用电池的知识,有些对我们比较有用

楼主(2004-01-19):
一、购手机要首选锂金属电池。目前,投入市场的锂电池共三种,即锂聚合物电池 、锂离子电池和锂金属电池。而锂金属电池是最好的,它具有以前常用的镍镉、镍氢电池和另外两种锂电池无可比拟的优点。锂金属电池由于采用了一种起失效保护作用的自猝火电化学系统和特殊结构,具有极好的安全性,几乎不受任何一种物理的或者电气的不良条件的影响,包括内外部短路、过充放电、过热、挤压等。锂金属电池无记忆效应,自放电率为1%~2%/月。在正常室温下保存一年仍能保留85%的容量。该电池的放电曲线平坦,它以250mA的速率放电,输出电压从充电时的3.3V短时间内(10分钟左右)下降到2.8V后,在其余80%的放电时间内保持2.8V,此后下降到2V终止。这无疑对于手机有利。这种电池在连续供电时能提供大到2A的电流。而镍氢、镍镉电池连续通话时间仅为1~2小时,锂金属电池容量则可连续使用350小时不用充电。它的能量与重量比最大可达900瓦时/公斤,是锂聚合物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的8倍,从而为手机免充式电池创造了条件。
  二、如何识别真假锂金属电池。市场上已出现用镍氢、镍镉、锂离子和锂聚合物电池冒充锂金属电池,可用以下方法检测:1.自放电率。锂离子电池为8%/月;锂聚合物电池为20%/月;镍氢、镍镉电池为100%/月。2.锂系列电池均无记忆效应。3.将专门的测试卡插入数字手机中,按下“#”键进入测试状态,再按490“#”,如手机显示“Battey Rd Fail”,则该电池为假锂电池。4.锂电池英文标识为Li,镍氢和镍镉电池为NIMH和NICD。5.假锂电池的条形码发暗分层。6.原装电池塑料压膜模具精密,一次成形外观整齐、无毛刺及手感好。7.电池标贴字迹清晰,有与电池类型相对应的电池标号,用金属划标贴白色处有划痕。

楼主:

另一篇:
    镍电池分为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镍镉电池电路简单,充电速度较快,能承载较大电流。每节镍镉电池由两个极板组成,一个是用镍做的,另一个是镉做的,这两种金属在电池中发生可逆反应,因此电池可以重新充电。它的最大特点是结实、通话时间长,但它的记忆功能大,如果在充电之前不放电的话,电池会将前次没用完的电储存起来,使电不能充到饱和,并且含有对环境有害的元素镉。由于镍镉电池重量大、储电量小、污染性强,加之具有记忆效应,此类电池正逐步退出主流市场。
  镍氢电池不含有镉金属,分解后对环境的污染很小,是一种安全可靠、有利于环保的电池。它的贮能密度比旧式镍镉电池高一倍,比新式镍镉电池高30%--?0%以上,移动电话的通话时间也因此而延长了30%。不过,这种电池和镍镉电池一样,也有记忆功能,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镍氢电池储电量较大,待机时间长,价格也适中,基本上可以满足一般用户的需求。
  近年来重量轻、能量大、自放电率低的锂电池在中国市场横空出世,备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目前,投入市场的锂电池共三种,即锂聚合物电池 、锂离子电池和锂金属电池。而其中锂金属电池是最好的,它具有以前常用的镍镉、镍氢电池和另外两种锂电池无可比拟的优点。
  锂金属电池由于采用了一种起失效保护作用的自猝火电化学系统和特殊结构,具有极好的安全性,几乎不受任何一种物理的或者电气的不良条件的影响,包括内外部短路、过充放电、过热、挤压等。锂金属电池无记忆效应,自放电率为1%~2%/月。在正常室温下保存一年仍能保留85%的容量。该电池的放电曲线平坦,它以250mA的速率放电,输出电压从充电时的3.3V短时间内(10分钟左右)下降到2.8V后,在其余80%的放电时间内保持2.8V,此后下降到2V终止。这无疑对于手机有利。这种电池在连续供电时能提供大到2A的电流。而镍氢、镍镉电池连续通话时间仅为1~2小时,锂金属电池容量则可连续使用350小时不用充电。它的能量与重量比最大可达900瓦时/公斤,是锂聚合物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的8倍,从而为手机免充式电池创造了条件。锂离子电池也是一种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它没有记忆功能,待机时间长,并且可以与专用的智能充电器"交谈",达到最短的充电时间和最大的寿命周期及最大的容量。(太专业了了吧?呵呵)
  因为它有智能,所以它也很挑剔,在一个非专用的充电器中,锂离子电池就有可能无法充足电量或达不到最大的寿命周期。锂聚合物电池基本性能与锂离子电池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它在三种锂电池中自放电率是最高的,高达20% /月,所以如果有人想借锂聚合物电池来冒充锂金属电池或锂离子电池的话,只需测测它的参数就能识别真伪啦。

网友:

据我所知,锂金属电池是以锂为正极,铬酸盐为负极(可能是,记不清了),高氯酸锂的碳酸酯溶液为电解液的一种一次电池,标称电压3V,不能充电。就是通常我们见到的象硬币一样的电池。
这篇文章并不专业,很多数据出入很大

网友:

锂金属电池的确是很好的电池,但目前都是一次性电池。可充电式锂金属电池应该会在不久后出现,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