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豪电直小改进---供飞先豪的模友参考

楼主(2004-01-21):
1、先豪电直飞起来经常会“摇头晃脑”,令人心烦,我将它的平衡翼加长到330mm,两只大桨固定螺丝要拧得稍紧些,另外,每次起飞都要检察大桨的中心延长线一定和平衡翼杆绝对垂直!      如此处理后,基本解决了先豪的“摇头”现象。

2、先豪原配电机是使用8.4V的镍氢电池,我用AKE 12V/1300mAh锂聚合物电池飞,尽管动力强劲,但电机发热严重!已烧掉两只先豪马达了。现改用了商城邮购的AKE12V电机,效果很好!

3、因先豪的大齿轮是96齿,为配合AKE12V电机,我特意找了一只9齿的齿轮,这样,速比就是10.66:1。

4、离近点看看,9齿的铜齿轮。

5、如此改装后,用12V锂电,经实际飞行检验,效果非常好!飞行时间约20分钟,电机温度也很正常,用手摸上去完全可以忍受,我发现,原来先豪的混控也很不错!陀螺、电调、混控三合一,经过一番仔细地调整,我的这架先豪小电直,可以稳稳地定在空中,甚至双手可以短时间离开操纵杆,非常爽!

lxd1954

楼主:

因AKE12V电机是360规格,先豪原配马达是280的,所以改装时安装位置需要适当加大才能装上。
lxd1954

网友:

雷鸟的电机能不能上12V,飞达,雷鸟的混控能不能承受得了。
我的混控坏了,能不能推举一款我是雷鸟。
新年快乐!

网友:

下面引用由改造者2004/01/21 08:29am 发表的内容:
雷鸟的电机能不能上12V,飞达,雷鸟的混控能不能承受得了。
我的混控坏了,能不能推举一款我是雷鸟。
新年快乐!
雷鸟的电机能上12V,我用的就是雷鸟二代和六只单体组合的锂电(先三支串联然后并联,单体是3.6V/800MAH/16克)
 但雷鸟的设备特差

网友:

平衡叶片杆加长,尾马达力量够吗

网友(2004-02-23):

為何能改用其他 馬達 呢 ?
pcb 是否要加 fet 才能 用 更大 的馬達
同時我可以 用 更高v 的電嗎?
原只可用 8.4 v

网友:

刘老师,有几个问题
我看你以前的帖子,好象你在调试机器的时候,发射机没有把天线完全拉出,这样会对发射机有影响吗?我的是t4vf
还有就是在油门推过半的时候,飞达(里电)有个动力跃升点,会从50cm左右爬升,到2米以上仍然没有稳住的趋势,因为是在家中飞的,怕撞到天花版,所以轻轻的松一点油门,飞达马上会坠落,我想问下这个是机器问题吗,如果是技术的问题,那应该 怎样才能够把飞达稳定在2米呢?

楼主:

to alexonline:
  (一)调机时发射机不开天线是否会烧末级功放管,有些模友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这要看是什么机器,别的型号我说不好(没用过),但JR的发射机没问题!这与末级功放电路的结构有关,一般有两种情况:1、如果末级是并联谐振,当天线全开时,谐振回路阻抗最大,电压最高,电流最小,末级功放管正常工作,当天线缩回时,这时电路工作在失谐状态,电路阻抗变小,电流增大,末级功放管因电流增大而发热,长时间在这种失谐状态下工作,容易烧坏高频功放管。因此,对这类发射机要求一定要全开天线工作!2、末级输出电路是串联谐振,当天线全开时,谐振回路阻抗最小,电流最大,此时,末级功放管在电流允许值下正常工作,当天线缩回时,电路处于失谐状态,这时电路阻抗变大而电流变小,也就是说通过末级功放管的电流变小了,在这种状态下功放管会更加安全!JR发射机则属于第二种情况!一般在调机时,更多人都关注天线全开后的控制距离,我个人的感觉是:JR发射机将两种情况都兼顾到了,特别是以前的JR高频头,我专门分解了几个做研究测试(现在的3810、9X我舍不得拆,没作测试,所以不敢乱说好不好),发现它们调得非常好!综上所述,如果是JR发射机,无论开不开天线,你尽管放心用,绝对没问题!另外,可用简易办法测试一下你的发射机,看看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断开电池的正极与电路板的连线,串接一个500mA量程的指针式直流电流表(数字表容易受到高频辐射的干扰),+表笔接电池正极,-表笔接电路板,在表笔+、-两端并接一只0.01μ的瓷片电容作高频通路,全开发射机天线,双手握发射机,打开发射机电源开关,此时记下电流表数值,然后缩回天线,再观察电流表指针数值,比较两者差值,可判断出你的发射机是哪种类型的。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使用中就要全开天线啦!若是第二种情况,开不开天线都无关紧要。对第二种情况而言,如果发射机高频部分调得好的话,开天线与不开天线,电流会相差一倍左右!(例如:不开天线时的电流如果是80mA, 全开天线时电流会上升到160mA左右),当然还会有另外的情况---开不开天线电路中电流的变化不明显,这说明此类发射机高频部分没调好,与天线没有配谐,处于失谐状态,最好慎用!
  (二)我飞飞达没发现有动力跃升点啊,上升下降控制自如,非常好飞呀!你可单独检查一下电调:可先断开动力电机,接一个12V的汽车大灯灯泡,柔和缓慢地推、拉发射机油门,观察灯泡是否有突然变亮、便暗的现象,以此判断电调是否正常,还可进一步判断:拔开电调与接收机的插头,在接收机油门输出通道插入一个好的舵机,柔和推发射机油门,观察舵机的跟踪是否正常,有否突然抖动的现象,以此判断发射机油门杆电位器是否正常......
以上问题不知说清楚了没有?有问题再联系我......
lxd1954

网友:

非常感谢,我先试一下
不知道灯泡那里能买到呢?

网友:

刚才又去飞了一次,上个贴没讲清楚,其实也不是什么跃升点,是爬升点,也就是说,刚刚还依靠地效益飞行的机器,在推一格油门以后,它就会持续爬升,我都不知道到底会飞多高,一般到2楼的时候,我已经慌了,这时候如果收油的话,飞机会毫不犹豫落下,即使推油门补救,往往也会出现异常现象,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操作呢?请刘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