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个说是稀于280电直主电机

楼主(2003-03-28):
可我有个疑问,一般的稀土磁钢(钕铁硼等)由于是很容易氧化的,所以一般都需要电镀上保护层,看上去是金属银亮色的,可我发现该磁钢和一般的铁氧体磁钢一样是黑色的,电机用手转起来的确是感到比普通的强,可拆开后用螺丝刀吸一下就感觉和真正的稀土磁铁还有一段大距离(听说稀土磁铁每立方厘米可以吸起一公斤的铁),在这请高手指点

我的网上小店
http://www.luojz.org/shop

网友:

看上去就是普通的飞达280电机,你是哪你买的?

楼主:

深圳飞扬 30 元

网友:

听说先豪的主马达磁钢不错,不知道动力如何。

网友:

真正的稀土我用过,磁力非常大,可以这样讲,你用手是很难拧着轴转动的,轴就像卡死了一样。这就是稀土。而这个所谓的280稀土我也在用,磁力确实比飞达上配的强不少,但好像又和稀土有一定差距。可能算“强磁”。

网友:

强磁钢带来的是强扭距,大电流。好的电机讲究的是效率。我看磁钢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转子的平衡和电刷和换向器的做工。

网友:

我的经验也差不多,用先豪的磁钢换到飞达的马达上,并不觉得动力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将GWS马达的磁钢(连外壳)换到飞达尾马达上也一样看不出改变。

网友:

我刚做过实验,把先豪马达换在飞达上,其实上扭力可能增大了一些,但不明显,最重要的是转速没有飞达配的马达快,飞不了多久就没力。

网友:

斑竹你没有说道点子上,其实这是一个瓶颈效应,现在瓶颈不在电机上,而是在电池上,是电池放电电流不够大,而阻碍了电机发挥。

网友:

你把希望要寄托在电池上吗?真正的瓶颈确实在电池,不过高性能的7号电池非常少,所以我们得把电池性能当恒量看,这样就要看是选什么马达配这种电池的性能最好啦。
你的说法有一点我不完全赞同——“是电池放电电流不够大,而阻碍了电机发挥。”就是这个观点,因为如果假设电池放电电流够大,那么必然意味着放电时间的缩短。我以前玩电型电直也有相同的经验,那时我使用非常好的电池,用稀土马达可以获得强大的动力(这是你讲到放电电流要足够大,电机的性能得以完全发挥的结果,没有错),可是飞行时间缩短了。
从目前的事实来看,在电池方面暂无更好的替换之前,飞达的原配马达仍然是动力与飞行时间取得平衡(飞行时间足够长,升力足够大)的较佳选择。
欢迎继续探讨:)

网友:

我们上海的虬江路这里有卖三洋七号电池,感觉和普通电池的差别就是在大电流时电压更高,更能把电池的容量用完。我感觉马达的好坏不在于磁钢的磁力大小,这是个误区。我这里有很多德国robbe的280电机,我正在准备买一架小电直,到时我会测试一下其中的缺别。

网友:

“我感觉马达的好坏不在于磁钢的磁力大小”不错的观点,我非常赞同!
在这一问题上,很多人都误解为磁力越大越好,其实磁力越大,只意味着扭力越大,但电流也会变大,速度也不一定能上得去。
等你的实验结果!

网友:

你的德国robbe的280电机能拿出来买给大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