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外混控的装法是直接并联两个电调

楼主(2004-01-25):
[这个贴子最后由tray在 2004/01/25 00:19am 编辑]
这样行不行,有什么好处或坏处?

网友A:
当然可以了,混控用的是发射机的混控功能~
听说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B:
它只是電源並聯 訊號是各自獨立 需要較好的發射机做混控

网友C:
需要发射机混控,我自制电直电子部分就是这样的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262&start=40&show=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