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模友,我的飞达飞不起!!!!!!!

楼主(2003-03-28):
我前些天购得一架飞达电直,只要了混控版和电池,没要遥控器。回来后装上我的futaba4vf遥控器(陀螺仪gp-03,舵机9克),这种遥控器的接受机约有25克重,我装在机头,试飞时它老绕机头打转,之后我重新调重心,但飞起来时尾部马达似乎力量太大,不受控,老打转,还伴随轻微左偏(加微调也不行),致使飞机难以控制,打伤一片旋翼。请各位同行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hoho,我买的也是装好的成品,只不过接收机是用的飞高的,只有这个是自己装的。

网友:

在混控板上好像还有对尾部电机的调节
很佩服你自己买回来装.

网友:

如果是顺时针打转,就把PG-03上的SETUP旋钮逆时针旋转一定角度,那是调整尾舵中立位的,请多次仔细调,直到基本上可以稳定尾舵为准。调整规律是:顺增、逆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