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南京玩电直的模友?

楼主(2004-01-25):
就知道光枪枪是南京的还有别人吗?

网友:

我是合肥的,也不远呀!合肥可有三个人玩电直的奥!

网友:

偶也是.

网友:

我是,不过还不会飞。

网友:

我也是啊,有雷鸟II代(已改用4VF发射机及飞高6通接收机)、火鸟400、翼龙(已加装副翼)各一架,不过最近在搞KT板的3D机,好久没飞电直了。

网友:

天上的鱼哈,你那电机的孔比飞达原来的螺丝大一点,你是怎么固定的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4/01/26 01:09am 发表的内容:
天上的鱼哈,你那电机的孔比飞达原来的螺丝大一点,你是怎么固定的呢?
电机的安装孔与我的雷鸟的尾电机是一样的呀,都是M1的,不过我的一颗原配螺钉飞丢了,我找了一个略粗的自攻螺钉(旧电子表后盖的)代用,还可以,只是要注意长度,不要顶到里面的转子线圈。早知道你有这个问题给你几个自攻螺钉就好了。

网友:

我今天也是这么用的,剪了一段,然后搓平就可以哈,电机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