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HELI 请进,看这两种EOLO好象不太一样??

楼主(2004-01-27):
一种有翘翘板,一种没有,是直接连接到十字盘上的,这两种性能有什么不同吗?没有翘翘板好象不能推十字盘,是不是不能3D版的啊。

楼主:

ding

网友:

不好意思刚起床:)第一张图是个全升级的eolo,从倾斜盘到旋翼头,包括翘板,所以结构有些不同。第二张是比较原版的,原包装里不包括炭纤桨和无刷电机。eolo标准配是木浆和一个600有刷电机,还有和旋翼夹头连接的那个翘板也是注塑的。

网友:

为了不误导大家,这张的旋翼头部分比较原汁原味。毕竟升级件对于普通玩家都是奢侈品了。

楼主:

国内要有代理就好了,香港有也行。

网友:

香港也许能买到吧,问问ivershing,很热心的香港小伙子:)
另外刚才完了解释eolo变距的关键问题了,看看这张图。eolo平衡翼控制框也是可以摆动的,不会和倾斜盘的上下移动发生抵触。

网友:

图片上传n次都失败! nnd急死人了!

网友:

第n+1次。。。。

楼主:

为什么这样设计,瞒怪的。

楼主:

好象只能向里扒,现在是垂直的,是负螺具,扒到最里就是最大螺具,对吗?

楼主:

袄,想通了,没那么复杂,是上下可以动的,黄色的是一根轴,两边是连的,还特意设计避开了平衡杆.

网友: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4/01/28 01:16pm 发表的内容:
袄,想通了,没那么复杂,是上下可以动的,黄色的是一根轴,两边是连的,还特意设计避开了平衡杆.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1281319140.jpg)
 呵呵 不好意思,图示做的很粗糙。你最后的说法是对的。是上下摆动。 photoshop里面怎么才能画出象样的箭头啊?

楼主:

和和,可以做路经,好象有个现成的选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