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喘下跳怎么办?----菜菜鸟请教!~

楼主(2004-01-27):
为什么电直总是上下跳个不停幅度不小 怎么能让它象电直一样 虽然灵活但不要幅度太大?
上面加点重物可以吗?

网友A:
检查传动是否灵活?电机的碳刷是否接触良好?电池接插件是否正常?发射机电位器是否正常?舵机是否正常?

网友:
你操作的时候是否动作量太大了?直升机不同于固定翼,操作的时候需要细、多、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