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马达碳刷磨损不一致,调换一边,结果。。。

楼主(2003-03-28):
昨天,飞达主马达的动力又降到飞不动了,只好拆开看看。
前几天擦干净的内部又黑乎乎的了,进一步观察发现:+极碳刷快磨到铜片了!-极磨损不多。
眼看马达不能用了,有些不心甘呀... ...
于是就将电刷取下,+/-极对换,这样至少可以多用一段时间。
一切就绪,焊上电容,装回飞机,调整好齿轮间距。心理上感觉飞机好象焕然一新了!
将先前充好的电池快充补电,2-3分钟后顺利截止;
装上电池,
开发射机,
接通飞机电源,
检查陀螺仪中立点,
板正主旋翼,
放在地板上。。。 可以飞了!
渐推油门,旋翼和齿轮声音轻快,在推一点。。。
再推一点。。。
怎么?!已经推到顶了!!!!!!!
飞达竟然没有离开地面 T_T
在地面转了一两分钟后,可能是电刷形状适应了新位置,可以偶尔离地跳一下,但也仅此而已了。
唉。。。没想到这颗280电机这么不耐用,区区40起落就玩完了!之前我看到碳刷马达的感觉是很耐用的,现在全改变了!
回顾2-3周飞行经历,发现飞达的问题有一下几点:
1)尾旋翼在碰撞中容易开裂。但适当加强根部可以避免;
2)两个马达都不耐用。问题都出在电刷上,有质量的原因,也有设计的原因。马达的过载严重,特别是混控调速器的频率过低,影响马达的效率;
3)机体偏重,加之使用的都是分立元件,在不升级动力的情况下,机动不好。
4)漂浮感强烈,航向抬头严重。主旋翼转速偏低,建议减小主旋翼弧度或裁减主旋翼宽度。

网友:

建议用12T的小齿,性能改善很明显!也可以用11T的试试,我正打算这么做。
马达上的正极要比负极磨损快是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一个通常的规律。哪位朋友能够谈谈理论依据?
飞达的主马达用的是国产碳刷,从做工上讲并不算特别差,但国产碳刷不耐磨,且有可能电阻值过大,造成电能耗失。

网友:

今天我把风筒马达的大块头碳刷连一段铜片用铜丝加焊锡硬是移花接木到280马达上(勉强装下)居然能飞来!而且感觉上差不多,至于寿命则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