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机身上的黄色板是什么做的?

楼主(2004-01-29):
(图片)

网友:

是环氧树脂板,也就是做电路板的基板,在化工商店都能买到,厚度从0.3~30MM的都能买到.我改装的电直就用的这个做侧板.

楼主:

哦,我说怎么眼熟,这材料很硬,不错,就是不好切割。

网友:

可以用CAD画好图,然后交给做广告的商店用机械雕刻机加工,加工费做个电直的侧板应该在10元左右.

楼主:

thanks

网友:

去铜面的电路板,很结实,是航模上的好材料,就是重了点。使用方法是,用三氯化铁溶液浸泡,出去铜面,即可裁割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1/31 11:37am 编辑]

今天问了用雕刻机好象很贵

网友:

不用雕刻机,用钢尺和锯片条反复划就可以裁割了

楼主:

圆孔和小弧型的就不好加工了手工好象很繁

网友:

好东西啊,是不是不用买机架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2/01 12:04pm 编辑]

不是,ECO的机体是塑料的,所以最好用,这东西从做,还有起落架。

网友:

下面引用由nemnem2004/01/29 06:56pm 发表的内容:
去铜面的电路板,很结实,是航模上的好材料,就是重了点。使用方法是,用三氯化铁溶液浸泡,出去铜面,即可裁割
我是用刀片在边沿将铜箔挑起.用钳子撕下来的

网友:

圆弧或圆孔的加工方法是,把要裁去的部分画好边线,然后用1毫米左右的电钻沿边线钻出许多小孔,再裁出来,最后用锉刀修整。
当然没有雕刻机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