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

楼主(2004-01-29):
我如果用FF9来飞电直 不用电直的混控器 直接用遥控器带的混控行吗(是用上下跟轴)?

网友:

应该可行
但个人觉得不是很有必要,因为这种连接方式需要用到两个电调,而两个电调的价格一定高过一个飞达原装混控的价格。

网友:

电直的混控是指主电机和尾电机的调速器,两个调速器做在几个电路板上。和遥控器里的混控不是一回事。
简单的说小电直的混控分3部分,接受机,主马达调速器,尾马达调速器。接收机和调速器是独立的可以自己配,但调速器自己配就不划算了。

网友:

呵呵 vidct咱俩在做抢答题啊。

网友:

如果没有混控板,而又有两个调速器和一个陀螺仪就可以考虑直接用发射机混控.
我就是这么干的,效果一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6cg2004/01/28 11:20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没有混控板,而又有两个调速器和一个陀螺仪就可以考虑直接用发射机混控.
我就是这么干的,效果一样.
小电直的调速部分就是两个独立的调速器,分开买两个独立的调速器一般是为了更好的质量或性能。普通玩友还是用原配的混空板比较经济。
两种形式都是需要陀螺仪的。

网友:

呵呵, 曹参谋肯定是有多的电调阿.

网友:

哈哈 那就好。有硬件基础就是好,不需要重复投资,但是还要尽量用重量小的。要是有好一些的压电陀螺240,401什么的,自己装也比原装的好。这样快能出架超级飞达了:)

网友:

401怎样装在飞达上啊?

楼主:

谢谢 各位了!我对电直是个门外汉,经过大家的指点懂了一些,打算弄个电直在家玩玩 遥控器和飞高接受机 舵机我都有了 。就想买个空机看看还要再配些什么东西,看来混控也是省不下的了!

网友:

如果有陀螺,买那个680元的套件,已经很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