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火化电容与电刷寿命问题

楼主(2004-01-29):
电动飞机的电调都是PWM输出控制,一般常用0.1微法的磁介电容作为消火花电容并防止对接受机干扰。可是我认为这还不够。PWM输出的都是矩形脉冲,峰值等于电源电压,再加上是高频,就会像高频焊接电源一样,很容易使电刷产生火花而引起电蚀烧坏。我认为最好是在电机的两端再并联数个电解电容(钽电容是否最好?)和优质的小容量CBB电容以及瓷介电容。
对于电直的尾电机,由于体积很小,电刷都是银质或镀银铜片,电蚀后很容易断,整流子(换向器)也容易变粗糙,更加剧了电刷的磨损。电刷最不适合的材料就是铜,很容易产生火花,银当然很好,但是不好弄到薄质银片,电刷尾盖又太贵。碳质电刷的电阻比较大,含铜电刷电阻小但是由于有铜,火花仍然会有,不过由于有石墨,摩擦很小,并且会生成一种化合物,降低电刷和换向器的磨损。不知是否有含银石墨电刷,肯定是最棒的了。当然最好的还是无刷电机,可是太贵了,消费不起。我在设想一种准无刷电机,不需要复杂的电调,不用传感器,换向仍然用电刷,用来切换绕组,不过电刷流过的只是触发信号没有大电流,大电流切换还是用VMOS,这样就很容易制造,成本也低得多了,也可以和普通电机电调兼容了。

网友:

你说的有理。
我想如果把电动机转子改为电磁铁,定子改为线圈就好办多了

网友:

fastarrow:
          我觉得直流电机的换向器、电刷烧蚀的主要原因应该是 :电流在换向器、电刷之间换向时,频繁的通断造成的。PWM输出应该是次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