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型贴片20A电调线路板刚到货!

楼主(2003-03-28):
该电调线路简单,适合DIY,上面有起点调整,行程宽度调整和特别为玩锂电而设计的可调低压断电,可根据不同电池来调整器保护断电工作点,上面采用了6个贴片低压驱动功率器件理论最高可以过60A!
详细请看:http://www.luojz.org/shop/product.asp?productSort=172

网友:

好!成品的价格是多少?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逻辑在 2003/03/28 12:37pm 编辑]

上面大量采用现代的专业器件,其中有针对电池特性用上的特殊“超低压差”稳压器件两个,一个给主电路,一个给遥控,因为其压差只有0.1V,所以整个电调的最低工作电压为5.1V(市面上的一般都要6V以上,有些甚至只窜联几个二极管来降压给接收机用),接收机的总电流是5V/0.8A(受该帖片低压差稳压元件限制)
上述电调分两种方式销售:
DIY方式, 35元(全套散件,没焊接,贴片电阻电容有一倍的备件),邮费2元
完成件,  45元,邮费5元
由于小第今年“下岗”在家待业,各位模友,请支持一下小第的生活费,等我可以完成以下的产品研究工作
1:发动机转速度测量仪,单片机控制,可以测量 X2、X3、X4 的螺旋桨的发动机的转速
     计划 100元以下
2:多功能充电器,应该说是台电池“综合测试仪”低价超高性能,计划300元以下
3:把30级油直改电直的低价方案,自我要求能悬停20分钟,计划1200元以下(电调、电机、电池)

网友:

支持你!

3:把30级油直改电直的低价方案,自我要求能悬停20分钟,计划1200元以下(电调、电机、电池)
这个想法是好,但是真的很有难度,因为我从大型电直到微型电直都玩得比较多,比较了解大型电直的特性。要实现20分钟的飞行时间,以现有动力和电池,非常非常难做到(世界上没有先例)。采用聚合物锂电后,以无刷马达飞30分钟是比较现实的。但若能将成本控制在1200以下,好像蛮难的。就以Sanyo 3000镍氢为例,8颗的组合就要400多人民币。而要改30级油直,电池数量要10颗以上,且需要无刷马达。因为有刷马达会有严重磨损,在如此大功率情况下。不然真的希望你能成功!祝你好运!!

网友:

我想买点低压差稳压电路和贴片功率器件,十几二十片吧。请问你以上两种的型号是什么,多少钱,如何支付给你?

网友:

78L05压差达1.7V,好象不是低压差的呀?

楼主:

SORRY,搞错
技术资料请看:http://www.luojz.net/soft/71xx.pdf   (150MA)
              http://www.luojz.net/soft/as1117.pdf  (800ma)

网友:

3:把30级油直改电直的低价方案,自我要求能悬停20分钟,计划1200元以下(电调、电机、电池)
雷虎在德国就有电动版的翼首龙出售,包括动力部分(无刷电机,电调),动力24节2400MAH SANYO,飞行时间7-8分钟,价格在9000人民币左右!!
先不要夸口到20分钟,能够达到8分钟以上的时间就是成功了。我建议你就从翼首龙的改装入手,过不了多久国内一定会有这样的需求。真能做出来很成功的产品,完全可以把市场扩大到国外。我已经看到有人在这边网上销售飞达了。

网友:

还有,直升机的改装需要不少的实际飞行经验,不能盲目改装。

网友(2003-05-18):

我一定支持你,做出来!!!

网友:

我支持你!
我建议你反重点放在开发用量大的产品上,那样的话你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比如做单片控制的电池冲电器。

网友:

支持!你的调速器有没有电路图和装配图

网友:

支持!如果有双向的更好,俺还是想把俺的小车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