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無刷尾电机

楼主(2004-01-29):
   常換尾电机煩 改裝成無刷尾电机

网友:

能给大家分享一下电机来源,以及电调是如何解决的吗?

网友:

see pics please

网友:

被我抓住了-招潮蟹
老蟹:您也是动手一族吧?介绍一下您的CD-ROM电机代替主电机的技术吧?

楼主:

   此無刷尾电机 是用GWS CN12 RXC 改裝的 線圈不用換 原線圈 尾蓋拆掉換成培林
電極的三條線直接從軸心導出 成為外轉子無刷 电机座就比較費心 因為我都沒有精密工具做起來很辛苦 7.4V 全速 1.6A 掛減速組
   由於主 尾电机都是無刷要用兩個獨立电調 發射机我是用FF9來做混控
   一般圓形磁鐵的电机應該都可改 不過一言難盡啦 大家可研究研究 好玩就好                                                       新年快樂

楼主:

下面引用由faf2004/01/29 01:42pm 发表的内容:
被我抓住了-招潮蟹
老蟹:您也是动手一族吧?介绍一下您的CD-ROM电机代替主电机的技术吧?
   我可是有夾子喔 哈哈要愛護海洋生物
給你一些資料參考 我是看不懂英文哈哈哈
CD ROM DIY

网友:

我也正准备用嘉宝的尾电机改无刷的,就是原来转子的轴太短,单轴承支撑肯定不行,你提醒了我,用一个轴承,线圈引线从轴承芯部引出。我的尾电机的整流子都烧了

网友:

有意思有意思,这样改也行啊?改好了没有?

网友:

下面引用由招潮蟹2004/01/29 02:42pm 发表的内容:
此無刷尾电机 是用GWS CN12 RXC 改裝的 線圈不用換 原線圈 尾蓋拆掉換成培林
電極的三條線直接從軸心導出 成為外轉子無刷 电机座就比較費心 因為我都沒有精密工具做起來很辛苦 7.4V 全速 1.6A 掛減速組
   由於 ...
你好~~你不是大陆的吧~~
我想问下,你用光驱马达改无刷用的电调价格是多少?
我已经准备了好几个光驱和硬盘的马达~但我还没有找到卖无刷电调的地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fastarrow在 2004/01/29 09:04pm 编辑]

直流电机的电刷在大电流工作下寿命很短,但是小电流时的寿命就很长,只主要是换向火花电蚀的结果。无刷电机没有电刷,寿命很长,但是需要传感器,没有传感器的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即电调)价格十分昂贵,而有传感器的价格要低一些。传感器有磁敏霍尔传感器,如CPU等风扇电机,也有光电时传感器。我认为其实可以借鉴有刷电机,不过我们可以让电刷中流过的是控制开关管的弱电流,而绕组的大电流由开关管控制,这样电刷的寿命就很长。
下图是我的构思图:

图中ABC三个绕组分别在各自的120度内通电,获得转动力矩,为了保证在任意位置均能正常启动,电刷覆盖范围应该超过120度。采用端面电刷,换向器用覆铜板制作,粘在电机的后盖上,随电机的外壳转动。绕组电刷为三个,相隔120度,固定在安装固定板上,分别通向各个绕组的开关管的触发极。中心电刷一个,接原电调输出。由于原来电调输出的是PWM斩波信号,用它来控制每个绕组开关管的开关,PWM信号占空比大,绕组中通过的电流就大,电机转速就高。这样改装,可以直接利用原电直的电调,电刷流过的仅仅是触发信号,对于VMOS来说,仅仅是微安极的电流,电刷经过合适的润滑(最好采用硅油或硅脂或专用的膜层保护剂)电刷的寿命非常长,磨损大大降低到几乎没有。希望大家都来试验一下,包括主电机都可以这样改造。

楼主:

下面引用由fastarrow2004/01/29 08:56pm 发表的内容:
直流电机的电刷在大电流工作下寿命很短,但是小电流时的寿命就很长,只主要是换向火花电蚀的结果。无刷电机没有电刷,寿命很长,但是需要传感器,没有传感器的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即电调)价格十分昂贵,而有传感 ...
   电机內空間夠放入這些零件嗎

网友:

fastarrow:
          想法不错,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电动机转子 3 个线圈的中性点是如何引出的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faf2004/01/29 11:26pm 发表的内容:
fastarrow:
          想法不错,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电动机转子 3 个线圈的中性点是如何引出的呢?
同样问题,也就是说电枢的主要工作电流如何引入?当然我想用两个集电环可以解决(一个接三组线圈的公共点,另一个接图中的地线),但这样要占用较大的轴向空间,小电机恐怕不太好搞。

网友:

下面引用由招潮蟹2004/01/29 11:10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你們的價格大約300左右可買到吧 我不是很清楚
这边我还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你能帮我买个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faf2004/01/29 11:26pm 发表的内容:
fastarrow:
          想法不错,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电动机转子 3 个线圈的中性点是如何引出的呢?
所有引线都从轴承中芯引出,覆铜板做的换向器安装在轴承的后面,轴承中心引出一根空心轴引出引线并固定在固定板(同样用覆铜板制作)上,电刷安装在固定板上。

网友:

不同太大的轴向空间,图中已经画出换向器的图了,大于120度的扇形是换向器触点,中间是整圈的公共电极。

网友:

我也提个问题:即使采用两个集电环接入工作电流,那么是不是需要用两个电刷来接入?它要流经原方式下电流的三倍,电火花烧蚀不是更严重?

网友:

要用四个电刷,电刷中流过的是触发信号!不是绕组工作电流

网友:

主电机有无刷的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fastarrow在 2004/02/02 11:02am 编辑]

准无刷尾电机(还是有换向电刷和换向器,只不过它们只是切换绕组的触发信号),已经制作成功,全部在一块板子上,由于手头上没有贴片的VMOS,只好用了三个开关三极管,但是三个管子的型号还不一样,因此性能并不太好,电流有些大。噪音和普通有刷电机差不多。由于是外转子,支撑轴用胶粘在电路板上,只有一头固定,感觉不是太牢固。

网友A:
关于这个外转子無刷尾电机的固定,我想用原配的齿轮扩孔后,反向固定在外壳上,外侧装2mm内径的小轴承,再做个电机架,应该可以很好的固定。
等我的电机换向子坏后也得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