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ct请进~

楼主(2004-01-29):
请问版主AKE的11.1V的锂电会不会烧了飞达的混控?为什么有些玩家说会烧混控呢?

网友A:
烧混控的情况有很多种,有些不一定是电池的问题,比如:
1.输入极性接反
2.马达功率过大
如果用11.1V锂电,建议不要用以前的280马达,那个马达是为低电压设计的,8.4V下工作电流比较大,如果用11.1V,电流更大,对调速器的负荷就大。
我的混控是从以前8.4V升到9.6V一直在用的那个,现在用11.1V了,从来都没出过问题,工作温度也很低,甚至就是用原配280马达飞也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vid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