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感谢回复,小弟还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3-03-28):
在飞达试飞前以把
陀螺仪
调到中立点,即陀螺仪的两盏小灯都亮,是不是飞机的轻微震动影响了陀螺仪的工作,还有混控版接错线会损坏版吗(如主尾马达接反)

网友A:
1.会,但不严重
2.正负极接错容量坏,但并不一定立即坏。马达接反?是不是把连接马达的正负极接反,如是,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