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7777777飞飞达2

楼主(2004-01-31):
ftp://5imx:5imx@lightseraph.vicp.net/movie/hans_flight2.rm

网友A:
飞得很稳!

网友:
大浆寄来时候,折过了,所以有一点受力不均,有一点双浆,悬翼头也松了,要换了。

网友B:
设计公司?有些效果图

网友:
水晶石电脑图像,有没有听过啊?

网友C:
水晶石电脑图像?俺以前公司的死对头,俺是原景的

网友D:
飞行操纵得很好哦,可以教点经验吗
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呀?什么型号的飞机,

网友:
原景啊哈哈原来我想去的哎

网友E(2004-03-04):
已阅

网友F:
怎么下不了啊?

网友G(2004-04-29):
请求前辈们:我的小电直飞不起来了.总电流3.5A是否正常,280电机我换成竞技型还是飞不起来.电池压降很大,是不是电池不行了.谢谢!
文字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G:
谢谢!77777777.我今天已经换了几套电池,还是一个样.查大浆的奖距比愿来小,不可能我的电池组一下子都坏了.机机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H(2004-06-07):
看不了!!

网友(2004-07-15):
新版的
ftp://5imx:5imx@lightseraph.vicp.net/jiabao-piccolo-1.rm

网友I:
飞达这个机大概要多少钱?不要设备。

网友J:
怎么下不了呢

网友K(2004-09-03):
可以下呀

网友:
最新的
ftp://g2:g2@218.93.18.84/new.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