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买了电直的首先将齿轮加上封闭防尘罩

楼主(2004-01-31):
建议:买了电直的首先将齿轮加上塑料片制作的封闭防尘罩,否则齿轮磨损非常厉害,我发现我的主电机齿轮磨的很厉害,如果加上封闭的防尘罩就好了。

网友:

好像不是很有必要的说,我的飞达已经飞了快1年多了,齿轮没有什么磨损啊

网友:

齿轮咬合间隙很重要~

网友:

间隙控制在多大为好?

网友:

保持转动灵活的情况下,越小越好。

网友:


楼主:

我当然知道间隙要合适,可能我刚开始学习飞行,老是贴地飞行,地面上的灰尘都带起来了,因此加剧了磨损,主马达和尾桨的主动齿轮都磨损了。我想还是封闭起来为好,再加上合适的润滑,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

完全没必要,10t的主齿轮,8t的尾小齿在四驱车上很常见

网友:

其实把两个电机上的齿轮换成尼龙的后,声音会好听的多,也耐磨些

网友:

我也觉得金属齿的声音太难听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4/01/31 01:32am 发表的内容:
完全没必要,10t的主齿轮,8t的尾小齿在四驱车上很常见
可是也没必要因为要换两个齿轮就买一个四驱车拆了吧

网友:

问题是我飞了一年多了一点没见齿轮有磨损的迹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