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电机解决方案

楼主(2004-01-31):
我是一名电直新手,春节前刚购了一台嘉宝小电直,没玩几天,老烧尾
电机
。我想将尾管加长20CM,加长力臂,然后将尾电机线圈匝数增加,降低功率,整机平衡可将
电池
前调来保持,这样在总重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既可延长尾电机寿命,又可延长电直留空时间。可行否,请名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行。关键是平衡不好办,你会发现电池需要前调太多。这样就没办法装外壳了。

网友B:
那么将尾平衡翼片往前移一些行不行?我的就是太靠后导致尾巴重。

网友C:
那个片片重量太轻,微不足道。

网友A:
我的尾电机又烧了。烦!

网友C:
用碳刷吧

网友D:
把尾管加长有利于降低尾马达负荷,电直尾舵变得好控制了。配重问题仍然采取电池前移解决,外壳装不上可以把壳的下端剪掉一部分就行了。
尾寿命问题还是------换碳刷的

楼主:
一般电直尾电机到主轴距离为30厘米,电池重心到主轴距离为4厘米,尾电机(包括浆)整重20克,电池整重约100克。如将尾管加长15厘米,则尾电机功率可下降30%,尾电机不用改造,甚至普通电机就可以直驱尾浆。根据杠杆平衡原理,电池只需前调2—3厘米就可以了。一般小电直尾电机均工作在超负荷状态,电机伏安特性显示,其效率随电压、电流增加急剧下降,磨损急剧增加,如果降低30的功率,则效果应该很明显。

网友E:
这个简单,明天加长尾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