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双电池的飞机?

楼主(2004-01-31):
一个理
电池
可以飞30分钟,如果装两个就一个小时了嘛。
两个电池不用串着连,仅仅是消耗完了一个,换第2个。
请问大鸟,有这可能吗,
电机
会烧坏吗?

网友A:
装两个锂电上去啊?有没有考虑过重量?消耗完一个怎样换第二个?

网友B:
重量大了,飞行时间一样短。

楼主:
用那种很薄的口香糖理电,至少多飞15分钟嘛。

网友B:
这种做法和用更大容量锂电没有区别,而且你的这种方法还复杂,需要切换。其实用大容量锂电的原理和你这种是一样的。但是容量大,重量就大。你说的口香糖理电是多大容量的?如果是<500mA的,那最好不要用,根本不支持大电流放电,更飞不了15分钟。

网友:
多买几组换一下刚好电机冷却,为什么总追求一次留空时间呢

网友B:


楼主:
呵呵,好注意。。。
请问电机在飞行中靠什么冷却??
有风冷系统没?
用得着在电机尾部加风扇吗?

网友B:
不是很热,没必要考虑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