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漂亮点的机罩?

楼主(2004-01-31):
最好前面是透明的、流线形的,可以从内部装个摄象机。

网友A:
自己动手做吧,材料是1毫米轻木片,2*3桐木条,透明的塑料胶片,做好后质量也不过3-4克。
不难的

楼主:
感谢。。就是透明的树脂片难找,要有弧度的。

网友A:
不难,到处都是。我用的是2升汽水罐的壳剪的,纯净水的也可以,但要选取表面平滑的那种,生日蛋糕的外包装壳也是透明的,也有弧度,面积还很大。有颜色的也很好找,如劲爆汽水罐是黑色的、鲜橙多是红色的、福地纯净水是淡兰色的...。劲爆汽水罐更可以用来做尾桨叶片,弧度好得不得了!

网友:
你做的壳字好臭啊,哈哈

网友A:
呵呵,难看是难看点,它的飞行性能可是一流的:)

楼主:
哪里有卖1毫米轻木的?

楼主:
您的飞机是自己做的吗?花费多少?
有没有详细的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