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螺仪作用的直观理解

楼主(2004-01-31):
将感度调到0,加油让桨叶转动,此时甩尾杆是看不到尾桨的转速有变化的,而调大感度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试飞一下,可以看到尾杆会变得非常的轻盈,不停地快速来回摆动或者忽然来个180度转向。尝试打点舵,尾杆的反应变得异常的大,突然就大幅度变向,稍有不爽手就已经打了一个转。我打起十二分精神也无法跟上这种变化,让尾杆稳定下来,但大致让它头朝外还是免强做得到的,只是会不停的打摆。逐步加大感度,摆动的速度就慢下来,直至完全在撑握之中。我想反过来勤奋练习,会有可能最终从电直上拔下这昂贵的舵螺仪,完全靠自己的能力飞行
放开舵螺仪的电气原理不讲,我想可以这样胧统地解悉它的工作原理:在打尾舵意欲改变尾马达的输入功率来转向时,它极力压止这种改变,使变化缓慢;在外力使尾杆变向时,它主动产生反向变化以减少变向。

网友:

有点意思哈

网友(2007-04-17):
学到,就是控制尾电机的吧

网友:
压电效应的晶片(具体物质忘了,物理课上有)将角加速度转变成电信号,通过处理(不是学电的,怎么处理不懂)后变成驱动舵机的信号,从而改变机身的旋转速度,与发射机发出的信号共同作用下达到一个平衡(电气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