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翼工作过程的观察

楼主(2004-01-31):
将调整好的小电直除下大桨,给1/2油门,可以看到稳定翼转成一片圆盘面,与主轴垂直,盘面上下没有风吹动。给一稳定的舵量不放(比如向前),可以在盘面的右下方与左上方感受到有风吹动,盘面向前倾斜。很快吹风停止,盘面倾斜进入稳定,不再改变。
由此,稳定翼的工作过程可以说成是一个短暂(滞后效应)的惯性状态(稳定力量)的改变(控制方向)过程。这是一个施力加速过程,在打舵的瞬间消耗主轴功率完成转变。
可以推断,任何干扰稳定翼自由运动的旋翼控制机构必将消耗更多的主轴功率。而若其它方式控制旋翼头时,稳定翼片将可以取消,代之以重锤。
假设旋翼头多一个可以转动的轴,让大桨可以象稳定翼一样自由运动,可以推断大桨也会发生类似的倾斜过程的。但现时的小电直不是。在不打舵时大桨转成的盘面是与稳定翼盘面是相平行的,但一打舵就可见到两个盘面有了夹角,机体也除之倾斜,并且倾斜方向不与稳定翼的倾斜方向相同,而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角度。这显然是大桨与机身不能相对独立运动,发生了相互干扰,相互牵制的结果。

网友:

稳定翼和稳定杆在倾斜圆盘倾斜量为零时,保持平衡,稳定翼旋转平面与主轴垂直,当倾斜圆盘倾斜是,稳定翼发生周期性变距,周期性变距导致稳定翼的叶片在某个方向升力大,引起稳定翼转过该方向时稳定翼上升,带动主桨的攻角发生变化,这样就是主桨发生周期性变距,稳定翼和稳定杆的跷跷板机构是将舵机的变化通过跷跷板二次传递给主桨。在没有打舵时,稳定翼由于离心力会自动保持平衡,其旋转平面垂直与主桨,是主桨的攻角不发生变化,保持了主桨升力的稳定,减少外界的扰动。当然这种方法由于是二次传动,操纵起来比较肉,主轴必须有足够的转速才能有效地使稳定翼周期的上升下降。
如果大桨也像稳定翼一样可以绕着轴线摆动,当然稳定性会好一些,但是主桨的倾摆可能打到尾梁杆上去,如果是真飞机的话就太危险了,站在飞机旁边可能脑袋会被削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