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4通道和6通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02-01):
我想知道4通道和6通道有什么区别?
请问6通道的futaba
遥控器
多少钱,比4通道贵了多少?
如果选择6通道的系统,除了遥控器必须符合6通道,还有什么零件需要改?请推荐。

网友A:
6通道与4通道相比,第五通道是推主桨螺距的,这一通道和油门杆共用;第6通道是调陀螺感度的。
futaba ff6目前16xx--18xx元左右。4vf价格为65x元---7xx元。
不需要改什么零件,用6通的电直一般都是可控桨距的电直了。如果飞飞达之类的电直就没必要用6通设备了。如果接收机是FM的,发射机要设为PPM ;如果接收机是PCM的,发射机就设为PCM,不需要改

楼主:
哦。看来一般的操作是没必要用6通道的了。